求助!简易设备接线

楼主(2025-02-11):
三相380V+N供电,这样接线行吗?是否需要加隔离变压器?
伺服电机1 2  3  都是400W 的  伺服电机4是730W的   异步电机是2.2KW的
如果要加隔离变压器在什么位置加?都加多大容量的?什么规格的?

网友:
一脸懵。虽然我是机电一体化毕业的,但毕业后就没再玩过电,只搞机了...

网友:
按要求要加隔离变压器,电抗器,滤波器,

网友(点评):
电不能侥幸!

网友:
小功率这么接没什么问题,当然了,加隔离变压器更好。

网友:
原来的机床都加,现在都省了。

网友:
看售价,便宜的连那些断路器都可以省,驱动、变频器等等,全部直连三相电,反正十年八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