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磁粉制动器来控制张力?

楼主(2025-02-11):
如图所示要控制送丝的恒张力,采用的是差速方案,但是验证之后实现起来很难,现在想用磁粉制动器,就是在如图一所示的送丝辊后面加一个磁粉制动器,气动刹车的目的,当张力变化时,磁粉制动器就行调节,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没有用过磁粉制动器的或者相关厂商有经验?

网友:
装个力距电机不行吗

网友:
哈哈,这不是碳纤维铺丝设备吗?进展怎么样啦

网友A:
那不是磁粉制动器,是电磁离合器,你这种用法是传统用法,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上是之前查找的两家的资料,供参考,很多年以前的了,找找最新的

磁粉离合器-上海纤新(样本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磁粉制动器,是电磁离合器,你这种用法是传统用法,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上是之前查找的两家的资料 ...

好的,我了解了解

网友:
网上有很多的磁粉制动器,一个马达驱动主动轮,由于直径的变化,因此卷料的线速度有变化,就可以用磁粉制动器来控制收卷,

网友:
我们之前也是用磁粉制动器搞贴标这块的,防止放料卷过冲

网友:
流程里面增加一个张力控制结构,可以是低摩擦气缸也可以是伺服电机。

网友:
感觉这时候的磁粉制动器就是“阻尼器”的作用 张力传感器测量到线材的张力变化 根据这个控制磁粉制动器的电流大小

网友B:
丝线的张力控制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线的张力控制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成熟的产品吗

网友:
丝线的我没用过,你可以找供应商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