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振器不能是弹簧

楼主(2025-02-11):
有没有什么结构?

网友:
阻尼减震

网友:
减震?隔振?
有时候很多人会把设备中机械运动(加速、停止、变向等)带来的冲击称为减震,但实际上此类应用应为吸能,配套使用的是油压缓冲器(shock absorber)、阻尼器(Bumper、Damper):

如果是隔绝内外部振动传导,此类应用隔振会比较合适,但也会根据隔振等级使用被动隔振(空气弹簧、隔震垫、橡胶-金属隔振器)、主动隔振(隔振平台)。

具体工况给一下才好判断用什么产品。

网友:
气弹簧算不,空气悬架。 磁力排斥的也行吧。

网友:
动能转化为其它能量或者局部转移动能,至于结构.....

网友:
减震肯定要吸能,弹簧要配套阻尼才可以

网友:
钢丝绳减震器

网友:
液压,气体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