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产品与汽车的生产思路一样?

楼主(2025-02-11):
就是把一个装配体中的零部件全部打散分散给不同供应商,加工后回到公司自己装配
这种生产思路,是否可用于小批量多品种或单品种的产品吗?这个质量控制方式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拆分不要太散,供应商的工艺参差不齐,你要管控好的话没问题!,最好你们自己有一部分加工设备,把最后的步骤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分不要太散,供应商的工艺参差不齐,你要管控好的话没问题!,最好你们自己有一部分加工设备,把最后的步 ...

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对降本有利吗?

网友(点评):
优质供应商2-3是有必要的,降本是可以的,会比价格,但是就是麻烦,出了问题要查哪家,追溯源头麻烦!

网友:
小批量多品种,有质量管控的供应商不一定愿意做的

网友:
量不大,人家不愿意弄的

网友:
我们就是这种模式,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研发设计后外购的,自己组装。批量也小,有些供应商配合就不太好,没办法。

网友:
只要量大了都会这么做,手机不是就是这样的吗,比较接近汽车的,比如工程机械里量比较大的装载机和叉车也是一个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