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AI,可以辅助设计和编程,我等牛马危险了!

楼主(2025-02-11):
最近抖音上都热吹DEEPSEEK,今天没事干,就尝试用AI,让它根据我的要求编写一段可以计算齿轮的强度的python代码,结果很令人震惊。先不论结果正确与否,基本一次出来的代码都能正常运行。其中DEEPSeeK给的代码计算公式最接近手册,但速度很慢,干一次就罢工了。不得不转战Kimi,一次出来的代码基本能运行,但计算公式有些问题,通过不断提示,慢慢的,也接近正确结果了。不得不说,随着AI技术的进步和模型的完善,我等普通牛马真的危险了。

网友A:
真的太厉害了,写代码的把自己干失业了

网友(点评):
厉害啥,需要不断的提示,才能得到基本能用的结果。提示要是错了,AI自己根本不会发现问题。

网友:
你这个和EXCEL也没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示的是AI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自行编写代码,用户只管动嘴就行了,不对的地方,用户加以修正,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难易程度。如果训练的人多了,AI编写代码可很接近人工的水平或超越。

网友(点评):
现在的AI的水平就是个搜索引擎,计算器,还经常算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太厉害了,写代码的把自己干失业了

写ds代码的不会失业,干的是自己的同行,反而赚的更多

网友C:
更多的是对码农有很大冲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多的是对码农有很大冲击吧

不仅仅是码农,现在很多设计软件都在加入AI元素,比如创成式设计,AI可以根据用户提的要求自行优化模型,或有限元软件加入AI元素,极大简化网格划分和边界条件设置,降低软件使用门槛,说不定小学生都可以上手使用。

网友:
将来一台电脑布置若干个ai,连接若干个智能工厂,老板一声令下,机器就可以自动生产组装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ds代码的不会失业,干的是自己的同行,反而赚的更多

美团外卖的程序员下岗送外卖 后悔当时条件太苛刻了,不知道是不是段子

网友(点评):
说不定成真了

网友:
现在还没用AI的会被淘汰吗?

网友:
会不会发展到智能工厂

网友:
DEEPSEEK 多少钱

网友(点评):
手机上能装,电脑上装个腾讯的应用宝(类似模拟器),然后装deepseek,界面和手机上的差不多,装上后就不需要用手机在电脑之间切换数据了。本地部属,电脑配置不够的话就别折腾了,不然四秒钟一个字,搞死人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迭代 单独的判断顺序执行也会很慢 也不应该 对于不需要算力 只计算一次加减乘除

网友:
论坛有高人啊

网友:
这个不存在的。

缝纫机出来时,缝衣服的工人还起来罢工呢。

最近在使用deepseek编写程序,简单的,很好搞定,参数设置正确,算法设置正确,模型建立正确,写的还可以;但是写复杂的程序,参数多一点,内容多一点,deepseek就罢工了,豆包写的一塌糊涂,KIMI写的漏参数。

也只能是个辅助工具,类似SW一样,之前是人工在画三维图,现在是sw画三维,还能帮助你计算下强度,只能说现在的工程师一个顶之前的多个工程师,工作量差不多,但是做的事情多多了,质量也高很多。

人总是在进步的,会使用工具的自然慢慢的就能获得超额的收入,但是随着工具的普及,大家的工作趋于同质化,不同的是社会的进步迈开一大步。

今天我本来想发个朋友圈,说现在真的是工程师的好时代,想想还是罢了,能看到的自然欢欣,看不到的则觉得悲哀。

网友D:
看下我的需求:

用python编写一个程序,主要功能要求如下:

生成一个600*1000窗体,窗体左上角上有一个主按钮,按钮上显示PRO,按下该按钮后,主按钮消失,纵向出现15个按钮,按钮上分别显示以下字样:

Accel max speed
Accel min speed
Decel high speed
Decel low speed

返回主界面
在窗体右侧距离窗体右侧大概10mm的位置上,以及距离顶部200的位置上纵向排列三个按钮,上面的按钮上显示+号,中间的按钮上显示-号,这两个按钮是固定的,不会受到左侧按钮的影响。下面的按钮上显示“返回”字样。右上方用text文本显示RxD+发送的HEX数据,回车,然后显示TxD+接收的数据加上回车。超过text控件长度后向下滚动。text控件距离右上角顶部距离为10,右侧距离为10,宽度为200,高度为100。
在启动窗体时,执行以下操作:
1、定义一个数组data_base[],存储返回的hex格式的参数,两列,300行,初始数值都为00 00 00,第一列存储发送的参数查询代码,以01开头,第二列存储返回的参数,以2A开头,

2、打开串口com8,波特率设置为9600,校验位设置为1位,启动窗体后接收hex数据为00,然后向串口发送hex数据FE FE FE FF FE FF,间隔100ms发送以下hex数据:
F0
F4
F4
24
当返回的数据为AA时,发送00 00 00 00 00 00 00
当返回的数据为2A 12 0C 00 00 00 00 00 1E时,发送03 00 36 00 00 00 39,
当返回的数据为2A 01 05 31 32 31 32 50 2D 32 35 30 32 00 00 30 36 30 34 37 39 00 00 47 65 6E 65 72 69 6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36 00 02 00 02 08 59 00 05 00 48 06 F3 07 EC 时;发送03 08 59 00 3A 00 9E,然后间隔100ms发送03 00 05 08 93 00 A3,如果返回数据为2A 00 00 00 00 00 00 00时,发送03 00 48 08 98 00 EB;然后收到2A 00 01 31 01 32 00 01 33 01 34 00 01 35 01 36 00 01 37 01 38 00 01 23 01 22 00 01 25 01 24 00 01 27 01 26 00 01 29 01 28 00 01 41 01 43 00 01 4A 01 4B 01 01 2D 01 2C 01 01 2C 01 2F 01 01 2C 01 30 01 01 2F 01 2E 05 76 05 F1时,开始发送以01开头的参数查询代码,并记录返回的参数,依次保存在数组dada_base[]中,例如在开始查询01 00 01 01 31 00 34的参数时,将01 00 01 01 31 00 34保存在dada_base[0,0]中,返回的数值为2A 02 00 02,去掉前面的2A,将该参数保存在dada_base[0,1]中,然后以100ms的速度依次发送以下查询参数,并将对应返回的数值保存在数组中:

01 00 01 01 36 00 39
01 00 01 01 33 00 36
01 00 01 01 34 00 37
01 00 01 01 37 00 3A
01 00 01 01 38 00 3B
01 00 01 01 39 00 3C

当发送了最后一个01 00 01 01 00 00 03时,以300ms的频率循环发送24,接收数据为AA;此为主循环

按下Accel max speed 按钮后,主循环中断,在中心位置出现一个进度条,起点数据为0.2,终点数据为8.0,进度条位置为查询data_base数组中第1列中01 00 01 01 31 00 34对应的数组索引号i,记录当前的数组索引号i,计算data_base[i,1]中的数据在02 00 00和79 00 79 这两个数据之间的位置百分比,然后显示在进度条上。

按下+按钮,发送代码02 00 01 01 31 00 35,接收到返回的代码为2A,然后发送的代码为data_base[i,1]的第2位+1,第6位+1的hex参数,例如查询得到的代码是02 00 02,则按下+按钮后收到2A时发送03 00 03,返回的数据为2E,然后发送数据01 00 01 01 31 00 34,找到对应的数组索引,并将返回的数据前面的2A删除后写入data_base[i,1],进度条当前显示的数据以0.1为单位增加,增加到8后不再增加。

按下-按钮,发送代码02 00 01 01 31 00 35,接收到返回的代码为2A,然后发送的代码为data_base[i,1]的第2位-1,第6位-1的hex参数,例如查询得到的代码是05 00 05,则按下-按钮后收到2A时发送04 00 04,返回的数据为2E,然后发送数据01 00 01 01 31 00 34,找到对应的数组索引,并将返回的数据前面的2A删除后写入data_base[i,1],进度条当前显示的数据以0.1为单位减少,减少到0.2后不再增加。

点击“返回主界面”按钮时,进度条消失,其他按钮消失,窗体进入启动时的初始化状态。

=============================================================================

以上功能要求,三种AI写的程序基本上都不能正常运行,窗体是生成了,但是效果很差,当然,这个功能要求叙述的也有问题,很多地方不是很专业。总的看来,完全替代很难,AI只能生成一个框架,给你一个建议,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

而且还时不时的告诉你,服务器忙,请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我的需求:

用python编写一个程序,主要功能要求如下:

你一步一步引导式的提示,看能不能生成正确的代码呢?如果一下子全部要求上去,AI可能你搞不懂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是按你这个思路做的!一次性复杂的要求,代码确实有问题。只要求做个多级的界面还是能实现的。后续再要求AI一点一点的增加功能。目前感觉还是可行。

网友(点评):
这种需求我提了好几次,首先是比较简单的,能搞定;然后我开始测试复杂的,慢慢的随着复杂程度的提高,AI就吃不消了,并且复杂的问题会影响到简单功能的生成。所以这仅仅是辅助设计,完善还得靠自己。

网友E:
感觉一次性要求不要提太多,理解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一次性要求不要提太多,理解还是有问题

是的,要求不能提太多,不然模型无法理解。所以担心AI在短时间内替代工程师,是不太可能的,但是那种统计类的工作,比如会计,仓管,那就够呛了,创造性的工作,会有帮助,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完全替代,可能性不大。

比如凯元工具集,麦迪工具集,画齿轮那叫做一个快,但是要减量,轻量化,还得人工在齿轮上抠洞。

一句话,抛开别的东西不说,这些AI软件的发明,对于我们这些搞设计的人来说,真的是福音。但是对于简单操作工作的人来说,那就是灾难。

网友(点评):
福音不好说,先给牛马减幅,最后干掉牛马。财富都给农场主,没有草吃的牛马,何去何从

网友(点评):
你装着不会不就行了,AI也要写提纲的,本来一个软件要一个月做好的,你非要搞个最优的条理清晰的大纲出来,结果AI几分钟就搞定了,那不开你开谁。我开新号了,就是要大胆的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网友(点评):
程序员还不会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话,那真的没办法,要做到把你开掉之后这个事情就玩不转了,不然肯定会被优化。其他行业,自祈多福吧。

网友:
学习资料越多越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AI思维,引导力,整合力,判断力,以后工作者需要这些能力

网友:
ai时代个人感觉重点还是对错误信息的判断和排除,ai也行给的数据很快,但没有专业知识的积累人们也不能区别ai设计是否符合要求,所以还是需要个人知识以及经验的积累,以及掌握如何让ai快速给出准确答案的技巧。

网友:
以后码农又有福了,不再996

网友:
再过几年AI会淘汰很多不会用AI的人

网友:
码农有危机感了

网友:
这些软件的应用大家的学习方法/途径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