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使用场景需要考虑因素和解决办法讨论

楼主(2025-02-11):
各位前辈,道友:
新年好,大家有空进来做做,给点意见给小弟,避免踩坑
目前我自己用过的伺服就是常见的伺服电机,就用三菱3000r/min(有6000的 但没用过);
问题1)我正在了解15000R/min的电机,扭矩无需多大——帮忙推荐下品牌,有使用感受的也可以聊下;
问题2)相关高速场景下,这种高速环境涉及的结构设计有那些注意时间,比如降温,或者动平衡之类,有那些注意事项(只有概念还没详细了解)能否提点下,避免踩坑。

稍后我自己也会去问问AI,到时品论区里,交流下。

顺便提下我正在找个成品替代方案——机床主轴。
目前在做一台设备,需要用到一个机床主轴全套部分,如果无法提供,可以单独提供配件;
1)提供15000r/min ,24小时不停
2)轴向承受2500N 正反方向交变负载,常用频率是0.2~1HZ
3)其他配备的冷却系统,打刀缸;(若不满足,可商讨替换)
4)尽量用BT40的头子(若不满足,可商讨替换)
5)集成电机,主轴的安装支架,我可能会按照成品修改,要求配合加工(若不满足,可商讨替换)

若单独提供配件,轴承要特别说下。
第一种受力轴承
1)15000r/min ,24小时不停轴向承受2500N 正反方向交变负载,频率是0.2~1HZ;
2)半沉浸在150摄氏度的高温油里 (若不满足,可商讨替换方案)
第二种辅助轴承
1)15000r/min,半沉浸在150摄氏度的高温油里

补充内容 (2025-4-10 20:15):
最后轴承没找到,只能减少悬臂来设计。电主轴去展会找厂家解决了。
本帖至此关闭

网友:
电机随便都可以,同步电机能达到,轴向250KG,还要冲击,估计难找到,为什么要150度油温,主轴,温升应该在60度以内,用油冷机冷却

网友(点评):
电机保证转速即可 ,抗冲击是类似主轴这种中转结构负责承担(我还没单独找到轴承和联轴器),执行机构是在150度油温的喷溅环境下工作。

网友(点评):
如果我买不到集成品 我就得自己去找配件搞。这样轴承可能会在油的喷溅范围

网友:
Parker派克NV系列高速伺服电机
特点:专为高速运行设计,高精度平衡,低振动,长寿命,适用于机床主轴等高动态应用场景。
参数:
转速范围:7000~17000r/min
扭矩范围:0.4~11.5Nm
功率范围:0.7~11kW
冷却方式:风冷/自然对流

2. 宇鑫G150L130高速电机
特点:恒扭矩设计,快启快停,适合长时间使用,不易退磁。
参数:
转速:15000r/min
扭矩:具体扭矩值需根据型号确认,但该系列电机以恒扭矩著称

3. 杭州摩森机电Z18系列主轴高速伺服电机
特点:结构紧凑,性能优越,适合高转速、高精度应用。
参数:
转速:15000r/min
扭矩:根据具体型号,一般在0.5~5Nm之间

4. 比亚迪超级电机(适用于新能源汽车)
特点:虽然主要用于汽车,但其高性能和高转速特性使其在其他领域也有应用潜力。
参数:
最高转速:30500r/min(部分型号)
峰值扭矩:450Nm

5. 蔚来ES8/ES6电驱动系统
特点:高性能电驱动系统,适用于高转速和高扭矩需求。
参数:
最高转速:15000r/min
扭矩:前160kW永磁同步电机扭矩305Nm,后240kW感应电机扭矩420Nm

网友(点评):
机床产商提供了一个集成件给我,我看到电主轴 转速0~20000 扭矩 3~50NM多

网友:
安川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