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钢管上切斜角?

楼主(2025-02-11):
现在的想法是:先画好管子,再画个多面体,两者 AND,去掉红圈里的头,当然多面体也去掉了。
请问这思路正确吗?

补充内容 (2025-2-12 20:53):
多谢各位帮助,用“拉伸切除”成功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拉伸切除不行?

网友(点评):
拉伸切除?能斜着切?

网友(点评):
按原来的思路,先拉伸一根圆管,然后按多面体截面做草图,拉伸-切除(选中反向切除)。就可以把两端切掉了,引伸一下,直接以要切除的部分投影做草图。就可以直接拉伸切除掉两头了

网友(点评):
多谢 2011ayoon, 已经成功了。

网友:
你这样画和画完管子直接切除两头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怎么切除两头呢?我这是斜口。

网友:
反向切除不可以吗

网友:
或许你试试看先不要合并实体,做完你想要的再合并呗。

网友:
拉伸切除很难么?

网友:
大伙不要这样对待新人,卧槽12年注册的,he tui

网友:
注册十多年的老会员还要问这种幼儿级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是做机械的,工作中偶尔遇到,来这求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