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翻转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5-02-11):
有一个框,长2米,宽2米,高1.5米,放满东西后总重3.5吨,框上端不封闭,现在想设计一个翻转机构,把这个框翻转120度左右,把框里的东西倒出来,不用液压和气动,框有轮子,最好可以人推到这个机构上,然后再启动翻转

网友:
运煤火车专列:到站 专门翻斗卸煤,几乎和你的需求一致,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做翻转轨道

网友:
电机翻转,负载3.5吨+翻转框架,按M=4吨算。角速度w=2*pi*n/t=θ/t=2.09/5=0.418rad/s(120°=2.09rad),加速时间按t1=1s,则角加速度a=w/t1=0.418/1=0.418rad/s²。负载惯量从sw读出。算出负载转矩T1。设计时尽量重心位于翻转重心,设偏心量为L,则偏心转矩T2=MgL。摩擦转矩T3根据轴承滚子处承受的摩擦力计算。最后求出总转矩T总=T1+T2+T3。最后估算电机功率,转速,核算惯量比。

网友:
用电缸翻转,和液压缸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