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冲点防松

楼主(2025-02-12):
螺纹连接防松也是一门大学问,不知道诸位平时设计时螺纹防松都是用哪些方式的,最常见的防松方式都是加弹簧垫,其实加弹簧垫只是有施加了预紧力,防松效果不好,还有就是用专门的防松垫片,或者加螺纹胶,或者钻孔绑铁丝,最近看到一种防松方式是冲点破坏螺纹副的防松,不知道这种防松方式在哪些有用到?

网友:
双螺母防松、顶丝锁螺纹防松、锁片防松等

网友:
双螺母防松,上下螺母再用顶丝顶紧。

网友:
对机械人来说,防松从来都不缺少方案,要看防松的要求等级,性价比;

一般不要使用破坏性方法来解决防松的问题,

网友:
冲点(破坏螺纹副螺距)我们用在螺纹销或螺纹顶丝的限位上 比如不希望螺纹销从一端拧出 攻丝的时候还是把螺纹攻透 然后把最后一牙砸并,并不是为了防松。
防松一般用弹垫、齿垫,可靠性差点。
尼龙防松螺母是一次性的 拧起来比较费劲
螺母上加顶丝孔 也可以用自带顶丝的R型锁紧螺母。
然后就是螺纹胶 常温或者照射固化 热风机加热拆卸 挺方便

网友:
自锁螺母

网友:
螺纹冲点防松一般用于调节的场所。螺纹的目的是用于调节的,一旦调好就冲点固定。比如安全阀之类需要定值的场景,不同值的安全阀通过螺纹调节来定值。而且冲点之后是一次使用,只能整体更换,不能调修。

网友:
让我想起干数控车床的时候。一个工件需要车内螺纹,做好之后用螺纹塞规测量。有时候螺纹车大了,塞规的止端能拧进去了。用车刀把螺纹开头处的螺纹破坏一点。

网友:
冲点破坏螺纹副的防松方式主要用于振动比较大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