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激光打底孔???

楼主(2025-02-12):
要在4mm的低碳钢板(20#,A3等)上攻M5螺孔。能否先用激光把底孔烧出来,再用手枪钻攻丝呢?用激光烧过的钢板恐怕很硬吧?再用手枪钻能攻得动吗?

谢谢!

网友:
孔太小了

网友:
可以攻丝,费劲的用尖冲冲一下。。。。。

网友:
激光加工后硬度增加了,攻丝能攻动吗??????????

网友:
A3钢能搞硬的吗?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81735-1-1.html
十年前就有人提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穿孔机听说没有?线割穿孔,然后线割底孔!

网友:
先激光切3mm孔,然后电钻打好4.2的底孔,然后再攻M5的螺纹,因为激光直接打底孔,底孔材料会变硬, 攻丝会很困难。

网友:
最好????打个眼???????再钻孔???????

网友:
打小孔再扩孔

网友:
低碳钢激光切后能有多硬?

网友:
换个思路,既然都是钣金了,直接钣金螺母会不会更好一些。激光割孔,上钣金螺母

网友:
纯纯找事,激光后得硬度,丝锥顶不住。要么就是用热熔攻丝

网友:
我这边激光打小孔出现过钻头钻不动的问题,建议是打十字标钻孔攻牙,切勿打点,打点也钻不动

网友A:
我操,都是口嗨,求你们办公室大爷去车间干几天呀。我激光开了这么多板回来,M4~M16都是直接攻牙,哪有攻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操,都是口嗨,求你们办公室大爷去车间干几天呀。我激光开了这么多板回来,M4~M16都是直接攻牙,哪有攻不 ...

你可能用的大功率攻牙机。
我是普通手钻甚至纯手拧。

网友:
在4mm厚的低碳钢板(如20#、A3)上攻M5螺孔时,先用激光切割底孔再用手枪钻攻丝是可行的,但需注意以下几点:激光切割的影响:热影响区(HAZ):激光切割会产生高温,可能导致切割边缘硬化,增加后续攻丝的难度。硬度变化:切割边缘可能因高温形成硬化层,硬度高于基材。攻丝的可行性:手枪钻的选择:需使用高硬度、耐磨的丝锥,并确保手枪钻有足够的扭矩和转速。润滑与冷却:攻丝时使用切削液可减少摩擦,延长丝锥寿命。预钻孔直径:M5螺孔的底孔直径通常为4.2mm,确保激光切割孔径准确。建议步骤:激光切割:按4.2mm直径切割底孔。检查硬度:若切割边缘过硬,可用锉刀或砂轮打磨。攻丝:使用合适丝锥和手枪钻,配合切削液进行攻丝。替代方案:直接钻孔攻丝:若设备允许,可直接钻孔并攻丝,避免激光切割带来的硬度问题。总结:先用激光切割底孔再攻丝可行,但需注意切割边缘的硬度变化,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攻丝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