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简易 管口

楼主(2025-02-12):
方案介绍:如图所示
钢丝绳下放和提升一个重物 (30-40kg的金属部件) ,通过钢管后自然下垂到一个空间里
斜置的钢管壁厚5-10mm,重物尾端钢丝绳套管壁厚3-5mm,因为重物本身重量,以及角度问题,绳头即使处已经做个很大的导向倒角,也经常遇到卡住的情况~
重物反向提升时,如何保证重物不卡在管口呢,有什么巧妙的结构吗?请各位大神赐教,感谢
PS:管道预埋已久,管道口无法改造,只能从钢丝绳、重物处想方案,最好纯机械的……

网友A:
正常人看一眼都觉得要装轮子,但是楼主没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表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人看一眼都觉得要装轮子,但是楼主没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表示不知道。

哦哦 是我没说明白 已补充
管道深埋地下 无法改造 只能想别的方案~

网友B:
末端改成钢丝绳穿铁球

网友(点评):
使铁球与钢管截面接触为点接触

网友C:
配重和绳子连接的地方加个圆钢焊接,然后绳子连在圆钢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配重和绳子连接的地方加个圆钢焊接,然后绳子连在圆钢上

补充下,圆钢头部焊接个圆环来连接钢丝绳,类似火影忍者动画片李的飞镖

网友D:
网上有个视频,摘鱼钩。不小心把鱼钩扎进肉里了,用个圆管沿着线穿进去。

网友E:
重物端部再加一个锥体,确保和钢丝绳无缝连接

网友F:
管多粗,可以考虑一下做个一头带滚轮的长杆,回收时挑一下绳子,

网友:
加大钢丝绳直径

网友G:
一个半球壳子套上,类似帽子,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发的图片

网友H:
钢管末端打个孔,穿根棒子,只要能滚动的就行,加不加套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钢管末端打个孔,穿根棒子,只要能滚动的就行,加不加套都行

管子现在改造不了 因为是预埋管

网友(点评):
如果是已经埋下去了,钢丝绳末端就得挂个分体胀套结构,内套把外套和钢管胀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半球壳子套上,类似帽子,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发的图片

图片看不到  做成半球也就是把物体的顶端做成弧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端改成钢丝绳穿铁球

目前看确实是球面接触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下,圆钢头部焊接个圆环来连接钢丝绳,类似火影忍者动画片李的飞镖

意思是那个意思 但是球面是不是相对环状要更好些呢 没有方向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物端部再加一个锥体,确保和钢丝绳无缝连接

就是尽量减小倒角处的厚度 但应该接触的外圆太薄强度又不够吧

网友(点评):
弄个45度锥体,倒圆R1.5毫米-3毫米,边角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  做成半球也就是把物体的顶端做成弧形吧

不太一样。帽子相对重物可以摆动。如果重物和帽子固定的话还会卡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多粗,可以考虑一下做个一头带滚轮的长杆,回收时挑一下绳子,

二次下杆目前比较困难 因为可能钢管会有很长 还是考虑配重加装或者自身外形这块找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个视频,摘鱼钩。不小心把鱼钩扎进肉里了,用个圆管沿着线穿进去。

暂时不考虑二次下放工具 因为有时候管道会很长 下放需要另一套升降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太一样。帽子相对重物可以摆动。如果重物和帽子固定的话还会卡主

分体+偏心?

网友:
画了个简图,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那个意思 但是球面是不是相对环状要更好些呢 没有方向要求

是的 球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物端部再加一个锥体,确保和钢丝绳无缝连接

大佬,新年好。lz担忧的不是这个意思哦

网友(点评):
新年好!哦,我理解是的啊,针对有同学说加球体,加一个活套的锥体改良更合理点,不会卡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重物端部再加一个锥体,确保和钢丝绳无缝连接

lz图中,重物的头部已经是锥形了;

钢丝绳套铁球,那个回帖我理解是,钢丝绳套满铁球。类似手串。重点是解决钢丝绳和管口的磨损。

大佬重物端部再加椎体,只加一个椎体,无法解决磨损问题哦。或有误解,愿闻其详

网友:
不靠谱。
钢丝绳,今天断一根,明天断一根,就完球了。
而且断的钢丝还能阻碍管口,更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图中,重物的头部已经是锥形了;

钢丝绳套铁球,那个回帖我理解是,钢丝绳套满铁球。类似手串。重点 ...

对,整根钢丝绳其它部位为减少钢丝绳摩擦可以套钢珠来解决,最后那个看画的示意图有个明显的端部平面,容易卡住,所以建议加一个锥套,如果可以直接再设计加工那重物,就直接在那实现,但加了锥套和球套可以减少那里自锁的角度和杠杆的比例。看楼主好像最关心的是最后重物那里卡住,那是最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