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手指是根部磨损快还是末端磨损快

楼主(2025-02-12):
工况:工件重量约30KG,气动三指夹紧力3000N

网友:
我先理解了一下问题和图示。A处和B处的位置和作用不同,A处靠近驱动部分,B处直接与工件接触。夹紧力3000N,工件重量30KG,重力约为294N,所以B处的总受力大约是3294N。A处的受力相对较小,但有相对运动,可能会导致磨损。B处受力大,但相对运动较少。
综合考虑,高接触压力会导致更严重的磨损,即使相对运动较少。A处虽然有相对运动,但受力较小,磨损可能较少。因此,B处的磨损会更多,因为B处承受的接触压力更大,导致更严重的磨损。
所以,答案是:B处磨损更多,因为B处承受的接触压力更大,导致更严重的磨损。

AI的答案

网友(点评):
啥AI还能看懂机械结构

网友:
我觉得爪子越长,末端有效力越小,A力大

网友:
1. 考虑整体刚性,B处会有一定挠曲,B点相对较柔,猜测磨损最大的是A处;
2. 如果定位偏差较大,抓取过程B处相对摩擦长度更长,从这个角度应该是B处磨损大

网友(点评):
只能是A处,定位偏差较大也碰不到B处,因为手指是并拢在一起,深入零件内孔的,所以根本碰不到它。

网友(点评):
工况可不一定有足够的间隙,定位机构定位不准、结构尺寸导致间隙较小,都会存在。像机器人自动识别抓取,定位误差大就可能造成夹爪伸到零件内部的过程中发生接触,造成磨损。

网友:
DeepSeek的回答:根据常见的机械磨损原理,通常活动频繁或承受更大摩擦的部位更容易磨损。假设A处为活动部件(如铰链的转动点、按钮的按压处等),而B处相对固定或受力较小,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A处会因持续摩擦或频繁运动导致磨损更严重。例如,在门铰链中,反复转动的轴心(A)比固定支撑点(B)更易磨损。因此,A处更容易坏。

答案:A处更容易坏。

网友(点评):
你这个假设前提就是错的,因为A处根本就不是活动部件,它只是手指最里面的位置。别神话deepseek,它根本看不到结构,你的描述有偏差,它的深度思考和结论就跟着有偏差。

网友:
其实,A点 ,B点如果有压力传感器,就特别好判别。
內撑锁紧接触时,A点力>B点力。
A点先磨损。

网友:
活塞运动一般磨损严重是B

网友(点评):
什么活塞运动,你看懂了哪是手指,哪是零件,以及手指是如何夹持零件的了吗

网友(点评):
唉!学者果然思维严谨啦!问题讨论加点调侃还被迫给上课了,也是服气了。

网友:
手指的活塞运动,不都是尖端磨破皮么,

网友:
A
手指本身变形;
气爪本身的线轨时间长了会磨损,导致B点完全不受力

网友:
什么时候公布答案,踢一下

楼主:
答案是A:

最近我想通了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手指是完全刚性的,不存在弹性变形,那么A点和B点的力应该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气爪厂家给的力还存在一个衰减呢。(即随着手指的加长,手指末端能够提供的加持力会越来越小)

这个疑问分开来讲。第一,不存在完全刚性的东西,只是抗弯能力不一样,所以变形量不同。当把这个手指做的非常的强壮的时候(抗弯截面系数变的很大),其实A和B点的力是几乎一样的。

第二,力的衰减,是因为弹性变形。手指可以等价于悬臂梁,末端的挠曲最大,挠曲产生的夹角导致在夹持方向的分力逐渐的减小。

以上,欢迎斧正。

网友(2025-05-14):
手爪做的再粗壮,也是A先磨损。标准夹爪直线导轨本身磨损后,手指会有倾斜的运动间隙,只要有间隙那么A肯定就受力B点不接触工件了。直到A磨损到抵消手爪自身倾斜量。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看下这个问题。

产品被夹持的内孔情况是什么样子?

看起来像一个锻件,机械抓手给设备做上下料。那么内孔的表面和尺寸状态也影响爪子的磨损位置。
内孔圆柱度好,A先磨损;
内孔带锥,甚至是双头喇叭口,那最先磨损位置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