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端固定的横梁的最大应力

楼主(2025-02-12):
一根横梁两端固定,平均施加径向力。最大弯矩=Q*L2/24   还是=Q*L2/12?Q=平均每米所受的力,lL=横梁长度。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是错的,你根据什么认定这个公式没毛病,你自己推导过吗

楼主:
好的谢谢,看来deepseek还得练。
他是这样回答的:
在某些资料中,可能会将总载荷
WW 直接代入公式,而不是使用均布载荷 ww。例如:
  • 对于简支梁,最大弯矩公式可以写成:
    M_{\text{max}} = \frac{W \cdot L}{8}Mmax=8W⋅L
  • 对于两端固定梁,最大弯矩公式可以写成:
    M_{\text{max}} = \frac{W \cdot L}{12}Mmax=12W⋅L

如果总载荷 WW 被均匀分布在 多根梁 上(例如 NN 根梁),则每根梁的载荷为 \frac{W}{N}NW。此时,公式可能会进一步调整为:
M_{\text{max}} = \frac{W \cdot L}{24}Mmax=24W⋅L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多根梁共同分担载荷的设计中。

网友(点评):
deepseek这回说对了,最大的弯矩就是这个公式,对于两端固定梁来说,最大的弯矩不在跨中,而是在两端支座上。两端固定了,都没有转角了,不能变形了,当然弯矩大了。

楼主:
您发的图片中的q是平均载荷还是总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发的图片中的q是平均载荷还是总载荷?

均布载荷啊

网友:
没注意细看,跨中弯矩是qL²/24,两端的是qL²/12。最大值是qL²/12

网友:
学习资料越多越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