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图纸中,标题栏相同属性如何输一次

楼主(2025-02-12):
例如一个项目中。项目名称,客户名称都是一样的,在这个项目中的所有图纸中,项目和客户这两个属性值如何做到只修改一次,所有的三维图,工程图都可以同意修改。

网友A:
把客户、项目写到图纸格式里,每次生成图纸都是自动显示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是inventor,你照solidworks答好使吗。

网友B:
在Autodesk Inventor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项目名称和客户名称的批量修改,确保所有三维图和工程图中的这两个属性值同步更新。
使用全局属性和标题栏链接
设置全局属性:
在Inventor中,打开项目的任何一个文件(如装配文件或零件文件)。
选择“管理”选项卡,点击“属性”按钮,进入“文件属性”对话框。
在“设计跟踪属性”或“自定义属性”中,添加或编辑“项目名称”和“客户名称”属性,并输入相应的值。
确保这些属性被设置为全局属性,这样它们可以被其他文件引用。
将工程图标题栏与属性关联:
打开工程图文件,选择标题栏中的相应字段(如项目名称和客户名称字段)。
右键点击该字段,选择“编辑字段”,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属性”选项卡。
在“属性”选项卡中,选择之前设置的全局属性(如“项目名称”和“客户名称”),并将其链接到标题栏字段。
批量更新文件:
如果项目中有多个文件需要更新,可以使用Inventor的“批量编辑”工具。
打开项目文件夹,选择“文件”菜单中的“批量编辑”,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文件。
在“批量编辑”对话框中,选择“属性”选项卡,修改全局属性的值,然后点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utodesk Inventor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项目名称和客户名称的批量修改,确保所有三维图和工程图中的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按你的方法,我没找到批量修改的命令。本来我想使用 FX中Excel连接的,发现文本无效。ilogic里面引用excel不知道能不能使用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客户、项目写到图纸格式里,每次生成图纸都是自动显示

有效,感觉通用性不是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