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

楼主(2025-02-12):
阳极氧化前孔与边的位置度  该如何加工 保证氧化后的位置正确

网友:
阳极氧化处理本身是一个在金属表面形成保护性氧化层的过程,它主要影响的是材料的表面特性,如耐腐蚀性、耐磨性和外观等。然而,这个过程通常不会直接影响零件孔的位置度公差测量

补充内容 (2025-2-13 11:15):
不懂常识的是下面这位吧,你阳极氧化加了厚度,孔会放大几丝。孔怎么放大,阳极氧化还有扩孔的效果的吗,你这回答一看就是照AI抄的,因为AI经常性分不清零件外部尺寸和内孔尺寸的区别。

网友(点评):
多问问阳极厂的师傅,不要乱说话。阳极后,零件尺寸整体放大,特别是定位销孔,会放大几个丝。

网友(点评):
这货肯定没有装配过,来一个装配的人跟人家上上课啊

网友:
之前我们都是要求预留氧化层厚度余量。

网友A:
你们零件精度要求是什么级别?连阳极氧化这种微米级的厚度层都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零件精度要求是什么级别?连阳极氧化这种微米级的厚度层都要考虑?

我们以前做航空件,就需要考虑氧化层的厚度,并留出加工余量,这需要跟阳极供应商提前沟通好。

网友:
留好余量即可  不过像氧化这种几个um的   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