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乙烯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5-02-12):
最近在研究塑料,逮到超市就进去逛一圈。发现塑料制品几乎都是PET和聚丙烯,只有洗发水瓶是聚乙烯。看来这聚乙烯被淘汰了。聚乙烯到底有什么缺陷,被PET和聚丙烯取代了。

网友:
贵,

网友(点评):
你真能胡诌,

网友(点评):
聚乙烯是世界上产量最大、应用最广泛的高分子材料之一

网友(点评):
哈哈,遇到真懂得人了

网友(点评):
多翻一下这个人的评论,还懂,懂个毛线,我做模具的,不清楚材料?

网友:
把观察样本扩大一些,会发现聚乙烯的应用点非常多,我们用的很多包装容器都是PE的

网友:
估计主要是考虑质感,主打便宜的应该还是pe

相比之下,PE塑料瓶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PE塑料瓶质地柔软,易于加工和变形,可以制作出各种不同的形状和样式。此外,PE塑料瓶的透明度较低,但其阻隔性能相对较差,容易透水、透氧和透光。因此,PE塑料瓶在包装对阻隔性能要求不高的产品时较为适用,如洗护用品洗手液等。
此外,PET和PE塑料瓶在成本方面也存在差异。通常来说,PET塑料瓶的成本较高,而PE塑料瓶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PET塑料瓶的加工工艺较为复杂,需要更高的技术和设备投入。因此,企业在选择包装材料时需要根据产品定位和成本预算进行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PET与PE塑料瓶各有其优劣之处,企业在选择包装材料时应根据产品特性和需求进行综合考虑。对于需要高阻隔性能和高透明度的产品,PET塑料瓶是更好的选择;而对于对阻隔性能要求不高的产品,PE塑料瓶则更具成本优势。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PET与PE塑料瓶的应用场景和性能特点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网友:
作者是不是有点主观、片面了。

网友:
一般退出市场都是成本问题

网友:
PE透明度不好,硬度不高,奶瓶这些都用PC,要透明是pp,pet,所以低端的东西才用PE了,例如垃圾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