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5NL比Q355NE性能好

楼主(2025-02-12):
S355NL和Q355NE性能哪个好,我记得以前说过S355NL比Q355NE性能好,但是我查了材质单,看化学性能和机械性能都该是Q355NE啊,这个是我比较的不对吗,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别的不谈,Q355NE的屈服强度是450MPa,这谁告诉你的。
你猜那个Q代表了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谈,Q355NE的屈服强度是450MPa,这谁告诉你的。
你猜那个Q代表了什么含义,

屈服强度的缩写,那你到说说应该是多少

网友B:
S355NL正火轧制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板
强度:抗拉强度:Rm630-450MPa。 屈服强度:355-275MPa,断裂后的延伸率21-22%。
正火/正火轧制钢的条件。 级别在在温度不低于-50°C时,规定冲击能最小值,用NL表示。
Q355NE
Q——钢的屈服强度的“屈”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355——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N——交货状态为正火或正火轧制;
质量等级为B、C、D、E、F。分别对应冲击温度不做冲击、0度冲击、-20度冲击、-40度冲击、-60度冲击
*当需方指定时,E级钢可做-50°冲击时的数据
所以两者基本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屈服强度简直是胡写。

网友C:
这个话题怎么回答。。。
关键你要评估什么性能
是工艺性能
还是力学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谈,Q355NE的屈服强度是450MPa,这谁告诉你的。
你猜那个Q代表了什么含义,

你可闭嘴吧,我昨天没稀得怼你,当你多厉害,屈服强度是指最小屈服强度,也需要根据板厚确定,合着你比规范还能呢,还说人瞎写?

网友(点评):
就你这臭烂水平,就对我你说个屁呀。

网友(点评):
你对屈服板限有什么误解?当然是考虑的最低极限。你知道可靠性吗?,你不懂装什么。

网友(点评):
你他妈的就按照450就算去吧,出事儿你担责任,你记得你担责任。

网友(点评):
赵格格下的东西就不存在q345,q355的这种牌号,只有板子够厚,屈服强度也增加。

网友(点评):
说一个冷知识q235的板子也会有这种特性啊,板子厚了,屈服强度也大了,你应该选q235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355NL正火轧制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板
强度:抗拉强度:Rm630-450MPa。 屈服强度:355-275MPa,断裂后的延 ...

对,我的疑惑就是为啥从材质单上来看,NE的性能要比NL更好

网友(点评):
还子弹,你是不是逗人呢?就你这逼样儿,还有有点指责别人。

网友(点评):
钢材的化学成分又不是按比例影响钢材性能的,它实际影响的是材料结晶,最终表现到材料性能上,单个元素也许还能比较一下,多个元素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话题怎么回答。。。
关键你要评估什么性能
是工艺性能

都算,我想知道从材质单来说,明明他俩性能差不多,但是看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都是NE更好

网友(点评):
看化学成分,你是不是逗我呢?

网友:
从你的表来看,NL低温性能更好,NE的塑性更好,塑性好通常意味着工艺性能更好

总体看是比较接近的钢材了,NE价格应该略高于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