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35-40, 小锤敲击 掉落碎片正常吗?

楼主(2025-02-12):
HRC35-40, 小锤敲击  掉落碎片正常吗?

楼主:
20CrMnTi
材料

插入空白字符以填充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芯部 硬度过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部 硬度过高了吗

芯部不高,表面的高了。

网友B:
不正常,表层硬度太高,

网友C:
图片没显示啊。不过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硬度高了

网友:
有裂纹才会有掉落

网友:
DeepSeek的答案

网友(点评):
deepseek在那胡JB扯,硬度与抗冲击性没有任何关系,硬度高照样可以抗冲击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表层硬度太高,

硬度计打下来是60HRC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度计打下来是60HRC

你要看看金相,有效硬化层,组织金相,碳化物有没有超级!!

网友:
过热导致晶粒粗大+过度渗碳,FeC3在晶体边界大量累积,导致整体材质变脆。(应该是热处理厂没看好火候。)

网友D:
热处理后的脆性包括1级到4级,脆性等级为1级、2级是热处理的常规要求,检测方法为打硬度时要观察四方小孔周围崩掉渣渣的多少来判定,你这硬度才40,用小锤轻敲就掉渣,说明脆性已经到了4级,是不满足热处理要求的,严重影响抗冲击、振动性能。

网友:
应该是表面硬度太高了

网友:
边缘部位,淬火到那个地方也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后的脆性包括1级到4级,脆性等级为1级、2级是热处理的常规要求,检测方法为打硬度时要观察四方小孔周 ...

应该算 小锤重敲吧(轴承内套圈    用小锤套在这个轴齿轮上)

轴齿轮
技术要求是
芯部 40HR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力

垫着铁块

小锤用最大的力敲了

那边翠块掉落   应该是敲击的时候  不平或者没敲到位

网友F:
是碎片,还是表面的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碎片,还是表面的氧化层

看起来是碎片
薄薄的 氧化层
或者有敲击压痕的话 就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没显示啊。不过肯定是不正常的。

图片加载可能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