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EEPSEEK 快速解决设计质量问题

楼主(2025-02-13):
折弯设计一条龙服务:底盘问题分析
1. 问题描述:备料车间折弯检验发现JL300009015C底板图纸下料1064,实际需要下料1068mm 才能达到图纸的折弯尺寸,问题图片如下:file:///C:/Users/JL-20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5552/wps1.jpg
2. 原因分析:2.1初步分析是因为技术折弯的系数设定的和实际的折弯机和料厚材质不统一,需要实际的操作,得到的K的系数是0.327才能够满足生产需求。file:///C:/Users/JL-20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5552/wps2.jpgfile:///C:/Users/JL-20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5552/wps3.jpgfile:///C:/Users/JL-20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5552/wps4.jpg
3. 临时措施:使用1068的下料尺寸,折弯
4. 长久措施:和技术沟通,需要更改设计图纸,更改折弯系数K=0.327才能满足需求
5. 验证:下料现场验证

网友:
久违的硬盘贴图又出现了。。。

实际上DS并没有参与多少计算,关键的实际下料长度是输入值,和人工推算k因子差距不大。引入DS只是节省了人工计算的时间。

网友(点评):
+1,deepseek深度思考的时间如果换成excel,都够计算好几次的了。

网友A:
实际验证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验证如何

钣金这个,要讲精度都要实际去试的,每台设备都不一样

网友B:
用的是手机APP还是网络版本!

网友C:
钣金还是开机师傅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验证如何

就是验证后吗,反推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还是开机师傅说了算。

我们是检验说的算,不行我卡死你,开机的不行,我也卡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手机APP还是网络版本!

网路版本的,真好用

网友D:
钣金折弯的扣除和K因子每家都不一样,根据厂里的机器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钣金折弯的扣除和K因子每家都不一样,根据厂里的机器定的

是的,要实际去验证太花时间了

网友(2025-08-05):
每台设备都有一些差别,实际加工后才知道是否推算合理,不过也是学到了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