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模块厚度60mm,硬度78~80,精确加工2mm,3mm孔洞

楼主(2025-02-13):
各位师傅,橡胶模块厚度60mm,硬度78~80,精确加工2mm,3mm孔洞,用什么加工方式比较好?

网友:
要多高的精度
橡胶本身就有回弹的性质,如果你有实物,提供实物适配比较好!

网友:
最好工件上有孔位可以固定在治具上。不要直接用虎钳夹。高速CNC,细长孔加工。 这φ2mm和φ3mm要钻60mm厚确实有难度,可能要定制钻头。

网友:
橡胶硬度78~80吗?

网友(点评):
邵氏硬度A

网友(点评):
呃,我的错我的错,知识面窄了。平时接触的都是钢、合金钢什么的,没玩过橡胶...

网友:
供应商给加工过这个硬度,孔加工精度实在太差,毛边像是狗啃过
这种材料还得是开模具成型,才有好的质量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不好保证,钻过看着确实像狗啃,难看。

网友:
不好钻 钻完了也不太好测量 用来封线或者金属棒 用小一号的钻头钻合适

网友:
这个规格的孔,以前一两毫米厚度的橡胶,加工厂直接是冲孔做的

网友:
可以钻试试。。。。。

网友(点评):
这是亚克力专用铣刀吗?

网友:
软的材料,不说加工精确,测量都测不准,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准确呢?是必须这么准确还是以为需要准确呢

网友(点评):
皮带冲孔,或者模切,去淘宝上查查,很多的办法

网友:
图纸、数量,具体精度。
如果简单的话就开模压吧,这种模具很好做,数量少也没关系。

网友:
用那种带振动刀的床子切就行,叫振动刀切割机

网友:
只有用锋利的空心冲头用压力机慢慢往下压,估计变形还是难免,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