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形螺丝的抗拉力应该不如普通螺丝吧?

楼主(2025-02-13):
感觉蝶形螺丝的头是后接上去的,如果拉力也较大,会不会把头子拔下来?
普通螺丝就不会,因为是一体的。

网友:
蝶形螺母是锻造加工,应该牢固

网友:
螺丝的抗拉不是靠螺纹吗?跟头有关系吗

网友:
螺丝看是几级的,各级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都不一样

网友:
他这个图片看上去确实是分开热压的,不是整体锻造的。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蝶形螺丝是方便拆装吧,本身强度还需要看材料等级。

网友:
你的感觉是对,但你的使用是想要达到什么效果?紧固零件就普通的螺丝,需要方便调节长度就蝶形螺丝,想要拉零件就选装吊装螺丝,各有各的用法。

网友:
多虑了,它本体在螺纹根部就有一个突台,那个羊角是从头上铆压上去的。羊角不受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