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速防坠器的原理

楼主(2025-02-13):
(无正文)

网友:
差速防坠器的工作原理
差速防坠器(也称为限速防坠器)是一种安全装置,主要用于电梯、高空作业设备或起重机械中,当设备运行速度超过安全阈值时,自动触发制动系统,防止坠落事故。其核心原理是通过检测速度差来触发机械制动,主要依赖以下机制:

速度检测与触发

装置内部通常包含一个离心触发机构(如离心飞摆或离心块)。当设备正常运行时,驱动轴(或钢丝绳)的旋转速度在安全范围内,离心力不足以触发制动。

一旦设备因故障(如钢丝绳断裂或电机失控)导致速度异常增大,离心力会迅速增大,推动触发机构动作。

机械制动

触发机构通过连杆、弹簧或棘轮系统将离心力转化为制动力。例如:

离心块甩出:高速旋转时,离心块向外甩动,推动制动块与导轨或制动盘接触,产生摩擦阻力。

棘轮棘爪锁定:速度超限时,棘爪因离心力卡入棘轮齿槽,直接锁死传动轴。

自锁与复位

制动过程通常是单向自锁的,需手动或电动复位后才能解除制动状态,确保安全。

网友:
汽车三点式安全带,类似的原理
你慢速抽出来不会卡住,快速抽出来会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