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型材的截面模板链接到焊接结构件中去

楼主(2025-02-13):
如图又如题

网友:
做一个草图,存成SLDLFP文件,并指定路径

网友(点评):
不对,你这是做工程图模板。我是想把大工程师内面的型材模板导入焊接零件结构中

网友:
我认为二楼提供的方法是正确的,工程图模板是drwdot. 楼主如此确定人家是不对的,那你要想要什么答案或者等你找到你认可的正确方法后反馈给大家,也好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https://www.baidu.com/link?url=eIN6lIZQVmiCWkRaCaZfDpYlCLUJZYfD7KPwwuBaabJBnbi_aFp_Y36bkB5bb_wQnIVEn0Z_bB6ZqLVsRcVTRa&wd=&eqid=db0285f30006f30a0000000267ae897e    具体可以参照这个链接  型材库命名必须不能带汉字

网友:
或者在百度搜索SW型材库放置位置

网友A:
用已有型材的模板改一下,再另存为同样格式,就行了

网友(点评):
型材库好的,是怎样放置到箭头那个地方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已有型材的模板改一下,再另存为同样格式,就行了

自己的库文件夹放到型材库默认的这个路径下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