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具设计思路

楼主(2025-02-14):
公司做机械零件加工的,有锻压设备。现有订单需要粉末压铸,产品是风帽叫我利用公司现有机械加工设备做一套磨具。我没接触过这行以为简单直接洗个风帽的内腔就直接压铸,后面发现太废料废时间(零件底面需要加工孔)是用螺栓顶球面取零件的,发现取事粉末压制后强度低零件不是碎了就是表面有缺陷。有没有大神有好的方法,求教

网友A:
这种风帽不是钢管烧红辊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帽不是钢管烧红辊压的吗?

要求是粉末冶金工艺的,对材料有要求。

网友:
正向压制不好填料,只能倒过来压制,球面顶出,要做成球面的顶芯来顶,面积尽可能大。实在脱模困难考虑加点脱模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