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结合一起旋转的结构如何设计

楼主(2025-02-14):
1.这是小零件是用在腔镜机器人上面的。
2.图片是公头需要与另外一个母头结合后一起旋转。
3.公母头能够一起对准中心,自动卡位后再一起旋转。
4.新设计的不能和照片上的一样,因为侵权了。
5.材质可以是6061也可以304,直径是12mm 高度10-15mm

老少爷们儿有好的建议吗? 谢谢大家

网友:
离合器结构呢

网友:
做成磁铁凹凸结构。

网友:
我做永磁联轴器,这个很好解决

网友:
“图片是公头”??哪里是公头

图片是公头,我要做的是类似这样的公头,如果是完全一样就侵权了,对方有专利保护,我要做的是类似他这样的公头,然后再设计个母头。  发表于 5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