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焊机焊道漏气原因求助

楼主(2025-02-15):
缝焊机焊一圈,焊道有一截变窄,焊道宽度不均匀,被焊材料是直径大一些的管子时(直径51mm),焊道漏气比例大,什么原因呀?

网友:
焊接参数调一下。。。。保证焊透,熔合。

网友:
是不是电流没调好,或者材料焊接性能差需要预热之类的

网友:
没焊透,没融合,夹渣,气孔。

楼主:
现在参数以前漏气情况就少,有时候都没有,这两个星期时间就不太行了。

网友:
缝焊机在焊接过程中出现焊道宽度不均匀、局部变窄以及漏气的问题,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1. 焊接参数设置不当
电流不稳定:焊接电流过小或波动会导致熔深不足,焊道变窄,甚至出现假焊或漏气现象1011。

焊接速度不均匀:焊接速度过快或过慢会影响焊道的成型,导致局部变窄或宽度不均匀10。

电弧高度变化:电弧高度不稳定会导致熔池不均匀,影响焊道的宽度和密封性10。

解决方法:

调整焊接电流和电压,确保电流稳定且适合材料厚度。

控制焊接速度,保持匀速焊接。

检查电弧高度,确保其稳定。

2. 焊接材料表面处理不充分
油污、锈迹或水分:焊接区域未清理干净,油污、锈迹或水分在焊接过程中会产生气体,导致气孔或漏气41114。

氧化皮或杂质:材料表面的氧化皮或杂质会阻碍焊接熔池的均匀流动,导致焊道变窄或漏气214。

解决方法:

焊接前彻底清理焊接区域,去除油污、锈迹和水分。

使用砂轮或钢丝刷打磨焊接区域,确保表面光滑干净。

3. 焊接工艺问题
焊缝成型系数不合适:焊缝成型系数过小(即焊缝窄而深)会导致气体和杂质难以排出,形成气孔或漏气14。

焊接坡口不合适:坡口角度或间隙不均匀会影响焊道的成型和密封性10。

解决方法:

调整焊缝成型系数,确保焊缝宽度和深度比例合适。

检查并调整坡口角度和间隙,确保其均匀一致。

4. 设备或操作问题
焊枪位置未对准:焊枪位置偏移会导致焊道不均匀,局部变窄或漏气6。

气体保护不足:如果使用气体保护焊,气体流量不足或保护不均匀会导致气孔或漏气1113。

解决方法:

检查焊枪位置,确保其对准焊缝中心。

调整气体流量,确保保护气体均匀覆盖焊接区域。

5. 材料特性影响
管径较大:直径较大的管子(如51mm)在焊接时,热量分布可能不均匀,导致局部焊道变窄或漏气13。

材料厚度不一致:如果材料厚度不均匀,焊接时热量分布会受到影响,导致焊道宽度不均匀10。

解决方法:

对于大直径管子,采用分段焊接或多层焊接,确保热量分布均匀。

检查材料厚度,确保其一致性。

6. 环境因素
湿度过高:环境湿度过高会导致焊剂或焊条受潮,焊接时产生气孔211。

磁场干扰:焊接电缆位置不当可能产生磁场干扰,影响焊接质量13。

解决方法:

在干燥环境下进行焊接,必要时对焊剂或焊条进行烘干。

调整焊接电缆位置,避免磁场干扰。

总结
焊道变窄、宽度不均匀及漏气问题可能由焊接参数、材料处理、工艺、设备操作、材料特性和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原因引起。建议从以上几个方面逐一排查,并根据具体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如果问题复杂,建议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和调试。

楼主:
目前缝焊是电阻焊,两边有电极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