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的问题

楼主(2025-02-15):
小弟是个新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我想知道要滑台负重60kg时通过丝杠移动,减速机需要多大的扭矩可以通过齿轮带动丝杠转动。

网友A:
水平还是垂直运动?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水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还是垂直运动?

水平

网友:
要计算滑台负重60kg时通过丝杠移动所需的减速机扭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参数和步骤:

1. 确定已知条件
负载重量(W):60 kg

重力加速度(g):9.81 m/s²

丝杠导程(L):丝杠每转一圈,滑台移动的距离(单位:mm或m)。

丝杠效率(η):通常取0.9(90%)作为参考值。

摩擦系数(μ):滑台与导轨之间的摩擦系数,通常取0.1~0.2。

减速机效率(η_gear):通常取0.9(90%)作为参考值。

2. 计算负载产生的轴向力(F)
负载在垂直方向产生的轴向力(F)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
�
�
F=W×g
其中:

�
=
60

kg
W=60kg

�
=
9.81

m/s
2
g=9.81m/s
2

因此:

�
=
60
9.81
=
588.6

N
F=60×9.81=588.6N
3. 计算丝杠所需的扭矩(T_screw)
丝杠的扭矩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screw
=
�
�
2
�
�
T
screw

=
2π×η
F×L

其中:

�
L 是丝杠导程(单位:m)。

�
η 是丝杠效率(通常取0.9)。

假设丝杠导程
�
=
10

mm
=
0.01

m
L=10mm=0.01m,则:

�
screw
=
588.6
0.01
2
�
0.9

1.04

Nm
T
screw

=
2π×0.9
588.6×0.01

≈1.04Nm
4. 考虑摩擦力的影响
如果滑台与导轨之间存在摩擦力,需要额外计算摩擦力产生的扭矩。摩擦力(F_friction)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friction
=
�
�
F
friction

=μ×F
假设摩擦系数
�
=
0.1
μ=0.1,则:

�
friction
=
0.1
588.6
=
58.86

N
F
friction

=0.1×588.6=58.86N
摩擦力产生的扭矩(T_friction)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friction
=
�
friction
�
2
�
�
T
friction

=
2π×η
F
friction

×L

代入数值:

�
friction
=
58.86
0.01
2
�
0.9

0.104

Nm
T
friction

=
2π×0.9
58.86×0.01

≈0.104Nm
5. 计算总扭矩(T_total)
总扭矩是丝杠扭矩和摩擦力扭矩之和:

�
total
=
�
screw
+
�
friction
=
1.04
+
0.104

1.144

Nm
T
total

=T
screw

+T
friction

=1.04+0.104≈1.144Nm
6. 考虑减速机的扭矩需求
如果使用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扭矩需要满足总扭矩需求。假设减速机的效率为
�
gear
=
0.9
η
gear

=0.9,则减速机所需的输入扭矩(T_input)为:

�
input
=
�
total
�
gear
=
1.144
0.9

1.27

Nm
T
input

=
η
gear

T
total

=
0.9
1.144

≈1.27Nm
7. 总结
丝杠扭矩:约1.04 Nm

摩擦力扭矩:约0.104 Nm

总扭矩:约1.144 Nm

减速机输入扭矩:约1.27 Nm

因此,减速机需要提供至少 1.27 Nm 的扭矩才能通过齿轮带动丝杠转动。

注意事项
丝杠导程:导程越小,所需的扭矩越小,但移动速度也会降低。

摩擦系数:实际摩擦系数可能因导轨类型、润滑条件等有所不同,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安全系数:在实际设计中,建议增加20%~30%的安全系数,以应对不确定因素

网友:
|yueyueyue816421发表于 02-15 17:14要计算滑台负重60kg时通过丝杠移动所需的减速机扭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参数和步骤:

1. 确定已知条件

负载重量(W):60 kg

重力加速度(g):9.81 m/s?

丝杠导程(L):丝杠每转一圈,滑台移动的距离(单位:mm或m)。

丝杠效率(η):通常取0.9(90%)作为参考值。

摩擦系数(μ):滑台与导轨之间的摩擦系数,通常取0.1~0.2。

减速机效率(η_gear):通常取0.9(90%)作为参考值。

2. 计算负载产生的轴向力(F)

负载在垂直方向产生的轴向力(F)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

?

?

F=W×g

其中:

?

=

60

?

kg

W=60kg

?

=

9.81

?

m/s

2

g=9.81m/s

2

因此:

?

=

60

9.81

=

588.6

?

N

F=60×9.81=588.6N

3. 计算丝杠所需的扭矩(T_screw)

丝杠的扭矩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screw

=

?

?

2

?

?

T

screw

?

=

2π×η

F×L

?

其中:

?

L 是丝杠导程(单位:m)。

?

η 是丝杠效率(通常取0.9)。

假设丝杠导程

?

=

10

?

mm

=

0.01

?

m

L=10mm=0.01m,则:

?

screw

=

588.6

0.01

2

?

0.9

≈

1.04

?

Nm

T

screw

?

=

2π×0.9

588.6×0.01

?

≈1.04Nm

4. 考虑摩擦力的影响

如果滑台与导轨之间存在摩擦力,需要额外计算摩擦力产生的扭矩。摩擦力(F_friction)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friction

=

?

?

F

friction

?

=μ×F

假设摩擦系数

?

=

0.1

μ=0.1,则:

?

friction

=

0.1

588.6

=

58.86

?

N

F

friction

?

=0.1×588.6=58.86N

摩擦力产生的扭矩(T_friction)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friction

=

?

friction

?

2

?

?

T

friction

?

=

2π×η

F

friction

?

×L

?

代入数值:

?

friction

=

58.86

0.01

2

?

0.9

≈

0.104

?

Nm

T

friction

?

=

2π×0.9

58.86×0.01

?

≈0.104Nm

5. 计算总扭矩(T_total)

总扭矩是丝杠扭矩和摩擦力扭矩之和:

?

total

=

?

screw

+

?

friction

=

1.04

+

0.104

≈

1.144

?

Nm

T

total

?

=T

screw

?

+T

friction

?

=1.04+0.104≈1.144Nm

6. 考虑减速机的扭矩需求

如果使用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扭矩需要满足总扭矩需求。假设减速机的效率为

?

gear

=

0.9

η

gear

?

=0.9,则减速机所需的输入扭矩(T_input)为:

?

input

=

?

total

?

gear

=

1.144

0.9

≈

1.27

?

Nm

T

input

?

=

η

gear

?

T

total

?

?

=

0.9

1.144

?

≈1.27Nm

7. 总结

丝杠扭矩:约1.04 Nm

摩擦力扭矩:约0.104 Nm

总扭矩:约1.144 Nm

减速机输入扭矩:约1.27 Nm

因此,减速机需要提供至少 1.27 Nm 的扭矩才能通过齿轮带动丝杠转动。

注意事项

丝杠导程:导程越小,所需的扭矩越小,但移动速度也会降低。

摩擦系数:实际摩擦系数可能因导轨类型、润滑条件等有所不同,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安全系数:在实际设计中,建议增加20%~30%的安全系数,以应对不确定因素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