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电机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5-02-16):
  现在做的一个国外客户的单,目前想用直线电机作为设备的执行元件,昨天客户问了几个问题,我不是很确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直线电机周围的磁场会影响产品测试吗?直线电机工作的时候外围有没有磁场?
  2.X轴位移数据需要实时输出,怎么确认电机输出的数据是实时并同步的(是否有滞后)?

  还有关于光栅尺的问题:
  随着产品在来回滑动的速度加快,这个误差是否变差?Target来回滑动的速度最高支持到多少,这个误差还能够不受影响?

请问有没有懂的大神,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要脸就行,反正精度 是0.0001,加速度是20G,
普通用户无法测试,只管吹牛就行

网友:
直线电机外围肯定有磁场,但要考虑到影响,请问你的产品是什么

网友:
找电机厂,有EMC证书

网友:
直线电机的磁场影响:直线电机工作时会产生磁场,但通常磁场集中在电机内部,外围磁场较弱。如果产品对磁场敏感,可能会受到干扰。建议在实际环境中测试磁场强度,或使用屏蔽措施来减少影响。X轴位移数据的实时性与同步性:直线电机通常配备高精度编码器或光栅尺来实时反馈位置。为确保数据实时同步,需确保反馈系统与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低,通常通过高速通信接口(如EtherCAT)实现。滞后问题可通过优化控制算法和通信协议来减少。光栅尺误差与速度的关系:光栅尺的精度受速度影响,速度增加可能导致误差增大。具体影响取决于光栅尺的分辨率和信号处理能力。高速下,信号延迟或失真可能增加误差。建议参考光栅尺的技术规格,确保在最高速度下误差仍在可接受范围内。Target滑动速度与误差:光栅尺支持的最高速度取决于其设计,通常在技术手册中有说明。高速运动时,误差可能增大,需通过优化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来减少振动和惯性影响,确保误差可控。总结:建议与直线电机和光栅尺供应商确认具体参数,并在实际环境中测试,以确保满足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