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机电机选型,摩擦系数选取,怎么选

楼主(2025-02-16):
(1)现在设计一条链条输送机,长度6米,采用10B-2链条输送,一共采用三排,输送托盘,托盘重1700kg,速度0.3m/s,现求教F=umg,这个u该选多少,(2)有些人说选0.2,但是0.2肯定不对,电机算出来1.15KW,需要用2.2KW的电机,有些人说0.05,电机算出来0.55KW就够了,就怕电机选小,带不动,
(3)项目电机数量比较多,成本影响很大
(4)有没有什么设计手册有说明
(5)链条中间的滚子可以转动,这个算是滚动摩擦吗

楼主:
链条输送机样式

楼主:
10B属于输送链条,与10A不一样,10A是传动链条
10B就是椿本的S型辊子,以下使用环境与工况

楼主:
计算公式

选用系数1

选用系数2

楼主:
具体计算方式与选型方式参考椿本选型

网友A:
计算摩擦力
摩擦力公式为:
F=μ*m*g 其中:
μ 为摩擦系数,取值为 0.5;
m 为托盘重量,为 1700 kg
g为重力加速度,取 10 m/s’。
因此,摩擦力为:
F=0.5x1700x10=8500N
2.计算所需功率
功率公式为:
P=F*V/η其中:
u 为输送速度,为 0.3 m/s;
,η为传动效率,通常取 0.8。
因此,所需功率为:
P=8500 x0.3/0.8=3187.5W=3.1875kW
3.考虑安全系数
通常在电机选型时会考虑安全系数(K),假设安全系数为 1.5,则实际所需功率为
P实际=3.1875 x1.5=4.78125kW
结论
根据上述计算,链条输送机所需的电机功率应选择 5kW 左右的电机,以确保能够带动输送

网友(点评):
用Kimi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摩擦力
摩擦力公式为:
F=μ*m*g 其中:

你这个摩擦系数选得太大了,1400㎏的货物,同样6米,就用了1.1千瓦的电机,这是实际案例,别人做的

网友(点评):
那选 个比1.1大一规格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摩擦力
摩擦力公式为:
F=μ*m*g 其中:

Ai还是搞不定这个的

网友(点评):
AI还没到独立思考阶段,文字性的汇总总结可以。

网友:
第一摩擦系数按0.3,这是经验。虽然你实际测出来可能偏小。
第二,减速电机的选型,依据是算扭矩,而不是算功率,要计算需要多大的扭矩,与减速电机的样本中的扭矩做比较。考虑扭矩富裕量,再乘以1.3,再考虑工况系数再乘以1.3。。
第三,做出实物以后,实际运行时,用万用表掐电流。来校正你的计算。
第四,如果有条件,你可以在装配时,创造条件,用拉力计拉链条,来测试摩擦系数。
多来几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摩擦系数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

网友:
摩擦系数我一般都是按0.2算的。皮带输送机。

网友:
F=0.2*1700*10=3400N
P理论=FV/η=3400*0.3/0.75=1360W
P实际=P理论*安全系数=1360*1.4=1904W
电机第一系列功率是1.5KW,  2.2KW,3.7KW......用量大究竟选哪个,最好让领导拍板了(设计只提供专业的建议即可)。
产线用量比较大时,项目一般先投一两条线试运行,优化成本和设计细节。

网友:
严格来说 滚子链 滚子和导向条 是滚动摩擦的 摩擦系数选0.1也就够了

考虑三组链条 安装加工等原因造成不是绝对的相互平行和同平面,可以把滚动摩擦系数放到0.2-0.3

所以2.2千瓦功率电机足够了。

楼主:
椿本链条选型可以直接计算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