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变径怎么加工成本低一些

楼主(2025-02-16):
如图,请大家给处处主意,谢谢!!

网友A:
旋锻,10秒一个,成本2毛以内,要算清楚材料,表面能到R0.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锻,10秒一个,成本2毛以内,要算清楚材料,表面能到R0.8

就是噪声受不了.

网友(点评):
层主照片有点帅,仪表堂堂。

网友:
1件就实心棒车,10万件就旋压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硬质合金的吗?还是ABS的,不同材料,加工方式差异都极大。

网友:
热旋。20毫米厚的板材做的轮辐都是旋压的。

网友(点评):
同意,找现成的管材,锥部热旋压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噪声受不了.

我们之前王厂也是这种头像

网友:
前几天我下单了一批这种结构的图纸,和加工商沟通好了,好在的这个较短,可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