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款可以浮动的的夹爪。

楼主(2025-02-17):
如图所示,工况就是一个可以伸缩的夹爪,斜45°伸出,夹紧一块板子,这块板子由于精度一般,所以会有无法可靠夹持得情况发生,现在要求夹紧面尽可能贴合,请问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夹爪包胶

网友:
双轴气缸时间长了 晃得不行  要换成滑台气缸

网友:
韩国小金井好像有一种气动滑台是你说的这个功能。2017年接触过

网友:
这个用气缸直接承受10KG的负载移动? 我是小白 单位认为起码也要用直线导轨用来导向,气缸驱动,不然用不了多久气缸就损坏了吧?

网友A:
夹爪部分用几根计算好的弹簧柱夹持

网友(点评):
这种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爪部分用几根计算好的弹簧柱夹持

你提出的这问题就不太常见,方案自然就不常见,这不就体现你的价值的时候么

网友:
如果只是应为加工精度比较大的话,包胶就可以了,弹簧用在浮动量比较大的场景,我看你这个力臂很长,还有10kg的负载,最好看一下导杆杠的扭矩。

网友:
夹爪部分设计下功夫

网友:
这结构夹持工件不稳定,为了防止工件下滑,在板子的前端可以做个机构,但是不知道您板子多宽

网友:
或者是不是可以考虑吸盘在斜45°板子上端面

网友B:
夹爪咋不考虑用个剪叉来做?这样夹紧力大很多呀,而且结构皮实耐操,看你绿色的那个结构也只是个延长件,完全有空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爪咋不考虑用个剪叉来做?这样夹紧力大很多呀,而且结构皮实耐操,看你绿色的那个结构也只是个延长件,完 ...

末端有高压,绿色的是绝缘体。

网友(2025-04-30):
是不是有专门的浮动模块啊

网友:
锥头杆 加 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