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焊接变形的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2025-02-17):
拉臂座开口尺寸偏小分析
1. 问题描述:2025年2月12日质量部检验员抽检发现拉臂座852+-2mm  尺寸实测845mm: 小7mm ,不良图片如下图:file:///C:/Users/JL-20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23120/wps1.pngfile:///C:/Users/JL-20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23120/wps2.png
2. 原因分析:
发现问题后调查了焊接铆接尺寸,铆接时尺寸测量为851-852mm,  打了焊接支撑,尺寸无异常,此部件全部为满焊,焊接后产品受热变形,导致左右加强板变形,变形程度不一致。需要使用油压机校平,校证后产品开档内缩变形导致
3. 临时措施:暂无有效解决方案,目前需要保证
3.1来料加强版本身材质不能变形
3.2 焊接过程必须打支撑,等焊接冷却后,才能打掉,不允许提前打
3.3 尝试使用机器人焊接定型,减小变形量
4.长久措施:加强板得内孔改小

网友A:
图片这么秀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这么秀气?

好看不?

网友B:
你这个不就是个焊接件嘛,怎么还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就是个焊接件嘛,怎么还铆接?

先铆  后焊接

网友:
你焊后消应力下,尺寸变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