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为什么这个槽四周不做成R角,这样加工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5-02-17):
求大佬解疑

楼主:
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为了一个正方体插进去的时候四个直角避位

网友:
看使用场景,你画的那个R有可能会与配合件干涉

网友:
给出工况

网友A:
配合的零件都不说,让人猜?

楼主:
与一个零件配合的,做浮动连接,但是其他工件做避空孔的也会这样设计,那四个孔也没有避开什么,做成圆角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看不懂怎么浮动,意思 是绿色零件长度比槽要短?如果是四周R,当气缸工作时,绿色零件尖角会卡到槽的4个R角(也就是你说的R),存在卡死可能,也容易损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的零件都不说,让人猜?

这个零件是锁在无杆气缸上面的,这是伸出来的部分跟板子做浮动连接

网友:
孔做成R角会与零件四个尖角干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与一个零件配合的,做浮动连接,但是其他工件做避空孔的也会这样设计,那四个孔也没有避开什么,做成圆角是 ...

这部分浮动连接是这样做的,气缸通过绿色的板子去带动上面很多孔的大板进行运动,但是我发现有的地方的孔也会做成这样,中间没有零件配合,像减重避空的槽,做成圆角也是能达到效果的

网友(点评):
从你这个贴图看,如果矩形孔的四角不做这样的清角的话,就是会跟绿色工件的凸台四角干涉啊。

网友:
说明与孔配合的件的四角是直角,这种情况多用在配合件不方便加工成圆角的情况。

网友:
一般是因为与方形件配合,直接R角会干涉。二是加R角可以避免应力开裂。

网友:
这个要考虑加工的因素啊,想上面的大板应该是CNC加工出来的,4个角是给刀路预留的,如果用R角连接处就会变小吧?

网友:
我所理解的是不好加工,生产的时候做这种圆孔的只需要钻头到边角处往边上走一下就好了。省工序

网友:
3#讲的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答疑

网友:
R角刀具磨损,加工不到位,影响装配

网友:
是不是四个面都有配合关系,而且短边的配合长度本来就很短,如果槽的尖角处做成R角,那么板就要倒角,进一步减小了配合长度,对装配精度不利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