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最小孔径由什么确定

楼主(2025-02-18):
最近一直在用大工程师生成带轴孔的齿轮,然后每次它都会给出个不得小于多少孔径的值。所以我在思考齿轮的最小孔径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大佬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要看一下 齿轮受力 变形量多少

开孔如果太大 最小壁厚容易破

还要考虑连接方式 是键槽还是涨紧套等

网友(点评):
嗯 主要是我没想通为什么大工程师会约束最小的孔径,还以为有什么公式哈哈。后来我淘宝上看孔径好像也没说必须那么大。另外也感谢大佬的知识。

网友(点评):
对于工程师来说 本专业的理论还是要知道 不能被辅助软件给误导。懂得低层逻辑再加辅助软件才是如虎添翼。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这些一定要学通

网友:
应该根据受力先计算齿轮轴的直径,然后再计算齿轮各参数。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根据齿轮强度有最大孔径 不需要规定最小孔径

网友(点评):
那我1MM孔径可以嘛

网友:
考虑轮毂扭矩后再考虑轴扭转强度再考虑键的剪切强度

网友:
有种轴叫齿轮轴,就是开孔会降低齿根的那区域的强度,直接做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