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这里横向挤压机构是如何运动的

楼主(2025-02-18):
如图,机构随链条前进,凸轮导向器在凸块(固定)作用下会有蓝色箭头方向挤压力,但我不懂黄色圈起来部分是怎么运动的,在我眼里它就是固定的部分,各位大佬能不能帮忙解析一下,或者有无类似机构容易看得懂的(我刚接触设计,看不懂)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
看不见图片

楼主:
点击只看大图试试

网友:
2,3,4都安装在链条上,链条带动这些一起移动的。

网友:
我个人理解:234安装在链条侧边,链条向下运动,234通过1(固定不动)挤压进行动作

网友:
类似固定凸轮。

楼主:
是您标的这样子,我只是不理解这里是怎么通过固定凸轮和凸轮导向器就可以有这个挤压作用,以及弹簧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您标的这样子,我只是不理解这里是怎么通过固定凸轮和凸轮导向器就可以有这个挤压作用,以及弹簧是如何 ...

我没见过实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您标的这样子,我只是不理解这里是怎么通过固定凸轮和凸轮导向器就可以有这个挤压作用,以及弹簧是如何 ...

4和弹簧还有夹头是有左右移动的自由度的

网友B:
大概就是图中的样子,蓝色块横向移动,滚子上下移动。

网友:
我个人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凸轮导向机构受到凸块的作用从而带动两边的推杆向中间推,弹簧会被压紧,推杆的末端链接着手爪(挤压盒内用于挤压的两个东西我暂且称之为手爪),完成挤压工作,离开凸块后弹簧复位。

网友:
我个人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凸轮导向机构受到凸块的作用从而带动两边的推杆向中间推,弹簧压紧,推杆的末端链接着手爪(挤压盒内用于挤压的两个东西我暂且称之为手爪),完成挤压工作,离开凸块通过弹簧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图中的样子,蓝色块横向移动,滚子上下移动。

好的!真的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和弹簧还有夹头是有左右移动的自由度的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图中的样子,蓝色块横向移动,滚子上下移动。

大佬,针对这个机构,如果我想在这个挤压槽上方也加一个类似的挤压杆,达到横向和纵向一起挤压的效果,有哪些合适的机构可以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针对这个机构,如果我想在这个挤压槽上方也加一个类似的挤压杆,达到横向和纵向一起挤压的效果,有 ...

剩下的就要收费了

网友(点评):
你是懂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下的就要收费了

我想的一个是用平面四杆机构,一个是用电机带动偏心轮完成上下的往复运动,不过心里总感觉四杆机构强度会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针对我之前的问题答疑!!!后面的内容我自己来做,坦白说头一回接触这些知识,学的东西还很少所以比较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