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闭合后如何密封

楼主(2025-02-18):
大佬们,我现在有个设备需要抽真空。我的想法是,将产品放在托盘上,然后托盘进入设备,设备门关上后与外部没有连接,然后使用真空泵抽真空形成负压。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如何保证门关上后没有缝隙,或者缝隙足够小不影响真空的形成。
门使用亚克力板制作,使用滑槽进行移动。

网友A:
不用密封,因为你用了亚克力,什么亚克力能受得到负压?用12的钢板做的箱子,一吸,炸了,你要做的是加大流量,有点漏就漏,

网友B:
看一下 茶叶真空包装机 真空负压部分的结构

网友:
看真空度要求,要求不高,只有抽真空流量大于泄露量,随它漏

网友:
用亚克力要做很厚啊

网友:
真空度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密封,因为你用了亚克力,什么亚克力能受得到负压?用12的钢板做的箱子,一吸,炸了,你要做的是加大流 ...

明白了

楼主:
稍微负压就好,没有明确真空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茶叶真空包装机 真空负压部分的结构

我去看看,谢谢大佬

网友C:
亚克力板需要用加厚的,其实放上去扣在密封圈上都能吸住的,为啥非得搞滑槽这种任何真空脱泡设备都不会采用的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板需要用加厚的,其实放上去扣在密封圈上都能吸住的,为啥非得搞滑槽这种任何真空脱泡设备都不会采用 ...

设备比较大,不是很好用手扣,而且需要开关门进行上下料,大佬你这个图里的仪表和亚克力板的连接处是怎么密封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比较大,不是很好用手扣,而且需要开关门进行上下料,大佬你这个图里的仪表和亚克力板的连接处是怎么 ...

螺纹,打胶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