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前辈们,毕设求助!

楼主(2025-02-19):
求问前辈们,怎么入手设计一个大批量生产该模型的塑料模具,材料是酚醛塑料,d133,如何分模

楼主:
小弟大学时对模具没有认真学习过,说来惭愧,所以想来论坛上向前辈们求助一下,看看能怎么样入手学习设计一个这样的塑料模具

网友A:
你是大学生,是天之娇子,是要为 人民服务,为国家争光,这个活不是你应该干的模具这种打铁的活是你应该做的吗,你读19年书,脑子读S了吗,你老师会吗,他也不会,他要是会,我出电脑一台,设备,加工中心,磨床,铣床,车床,火花机,钳工台,无情棒,模框一套,他要是能做好,我出2W块,如果你老师都不会,凭什么你要会,竟然你老师也不会,哪直接忽悠就行了。
作为一个干了20年模具的低层打工者,这种模上只要这样,哪样,螺丝一锁就好了,
如果要帮助,我可以设计好,也可以做好,技术无价,收费10W,如果先支付定金3W,今天下午5.00前交图,三天内交模,包括试样,

网友(点评):
重点在最后一段。哈哈哈哈

网友:
看你选择哪个方向的分模线,抽芯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怎么分模还要结合零件要求来定的,因为涉及到出模斜度,进胶口,顶出,夹线,都会影响精度。这个件一般来讲两侧对称分模就可以,或是靠槽一侧边,中间槽位侧抽。你如果是完全门都没摸到,要完成模具设计那还是算了,花钱买图吧。

网友:
这种表明自己是大学生的新手贴肯定不会少了春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大学时对模具没有认真学习过,说来惭愧,所以想来论坛上向前辈们求助一下,看看能怎么样入手学习设计一 ...

反正不需要投产,也不考虑成本,找个合适的地方做开膜线,进料孔,排气孔,冷却管,还有侧抽啥的该弄上就弄上,你也不用担心不合理,你老师也看不出来什么,毕设而已,只要看上去合理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你连分模线,型腔型芯,拔模角都搞不懂的话。我建议你去b站先找视频学习一下。软件用ug,下载个燕秀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学生,是天之娇子,是要为 人民服务,为国家争光,这个活不是你应该干的模具这种打铁的活是你应该做 ...

春哥,您又来嘲讽小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连分模线,型腔型芯,拔模角都搞不懂的话。我建议你去b站先找视频学习一下。软件用ug,下载个燕秀外 ...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18892634043,你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咸鱼500-800毕设代做
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打两把游戏上上分才是脚踏实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哥,我这种大概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500-800毕设代做
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打两把游戏上上分才是脚踏实地的

哥,我这种大概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