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电机刹车

楼主(2025-02-19):
我们有个设备用到了三个直流无刷电机,电机直径22mm,电机轴直径4mm,我们需要给电机配一个刹车,使其断电后不能转动。
由于设备尺寸的限制,刹车的最大直径不能超过25mm.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尺寸的刹车,大家有能满足我们需求的刹车推荐吗?

网友A:
这么小,要不自己做个电磁刹车

网友(点评):
自己怎么做呢,完全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要不自己做个电磁刹车

直接装个离合器吧

网友(点评):
离合器能买到这么小的吗?

网友:
你这个只能自己设计个离合器一样的失电制动器了。或者找做失电制动器的定制,费用要有心理准备,属于非标产品。

网友(点评):
谢谢建议,目前量还不是很大,只有几十套。后续如果批量了再考虑定制,不然成本扛不住

网友(点评):
这么小,难搞。

网友B:
无刷电机,直接加反向力矩,啥也不用加。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停止后不需要太大力的话可以试试电机到位后短接电机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直接加反向力矩,啥也不用加。

只是不能完全抱死,只是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停止后不需要太大力的话可以试试电机到位后短接电机正负极

只是不能完全抱死,只是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转动

网友(点评):
断电后电机正负极短接,这个方案我们已经试过了,相当于是吧电动机变成了一个发电机,电机转动时会产生一个反向力矩。

网友(点评):
断电后,这样可以让电机转动的速度没那么快,反映到负载端就是掉落下来的速度没那么快。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负载还是会慢慢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