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为什么能锁紧

楼主(2025-02-19):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为什么能锁紧,什么原理,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真心请教,自己设计的自己不知道原理,挺丢人的,唉,原理太菜

网友:
去搜推拉式肘夹

楼主:
|及上开发表于 02-19 09:27去搜推拉式肘夹
感谢大佬,已查到原理,

网友:
因为三点一线,到死点了,就锁紧了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BB%E7%82%B9/6882567

楼主:
说明一下原理,供自己学习,也给有同样困扰的人帮助,可能比较少吧,哈哈,
这里的锁紧原因就是简单的自锁,被推至末端时,连杆机构越过死点,主连杆与副连杆接近或超过一条直线,系统受力发生改变,夹紧力迫使肘节保持稳定,形成自锁

楼主:
|煎饼卷榨菜发表于 02-19 09:45因为三点一线,到死点了,就锁紧了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