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剖视图的箭头怎么修改

楼主(2025-02-19):
如图,红色箭头指的这条边想改短一点

网友:
X,炸开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A:
点击那个交点可以拉伸,,,,

网友:
剖视图-切除先-编辑草图

网友(点评):
草图编辑是移动剖面线,现在问你箭头,线段改短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那个交点可以拉伸,,,,

这是INV的工程图,这样不行吧,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编辑

编辑不了这个吧

楼主:
我没说清楚,这是一个INVENTOR的工程图。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1.箭头段可以调整长度的,但是剖切段的长度不知道怎么调整。
2.箭头段与剖切段的线条粗细也不一样,这个怎么调整。

网友:
设置→文档属性→视图→剖面视图→剖面/视图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