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k因子怎么设置?

楼主(2025-02-20):
请问钣金k因子怎么设置?soliderworks软件钣金模块中,画的草图是130度,拉伸后两个面夹角也是130度,但是sw转换到钣金后,尖角折弯特征选项中折弯角度显示50度,那么是按照130度设置k因子,还是按照50度设置k因子?  X" V  Y+ S9 E+ l

网友:
他是材料相对于水平往上折了50度

网友:
K因子是经验数据换算得到的,和工艺,材料的机械性能有关系。。。

网友:
K因子与材料种类、材料厚度、折弯内R、折弯角度有关。如果不是精密钣金,可以每种材料每种厚度对应测试计算出一个K因子通用。

楼主:
我只想知道是按照130度设置k因子,还是按照50度设置k因子?不需要具体k因子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