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缓冲请教一下大佬们

楼主(2025-02-20):
图一是目前设计的气缸缓冲的结构,就是间接的通过弹簧变形往下压,现在我想节省两边的空间,改成类似图二在正上面往下压,然后连接处加上类似图三的浮动接头,这样改动合理吗?设备是用在打螺丝上  螺丝都是比较小的M5、6以内  气缸一般都是用20缸径的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
缓冲与浮动接头没有关系的,前者解决冲击力,速度的问题,后者解决同轴度的问题,

方案改是没有问题,气缸可以优化为单作用前弹簧气缸,或者双作用气缸带有前弹簧缓冲,也可选可调气缓冲气缸,如图一自己外加也是可以的,

网友:
会不会反弹呢  气缸本身自带缓冲的

网友:
气缸缓冲有标准建把 油压缓冲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浮动接头不能起到缓冲作用,只是解决了安装的同轴度问题,气缸不容易磨损。
可以在气缸尾部加一个油压缓冲器做缓冲,成本低调节也方便。

网友A:
这个弹簧不能取消的,不仅仅是缓冲的作用吧,换成油压缓冲器也达不到这个效果的,你打螺丝本身就是一个逐渐下压的动作,浮动接头是保证同轴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弹簧不能取消的,不仅仅是缓冲的作用吧,换成油压缓冲器也达不到这个效果的,你打螺丝本身就是一个逐渐 ...

你说的很对,不能取消,说能取消的,试一试就知道了,螺丝打不好的

网友:
这里的弹簧不能取消

网友:
没了弹簧后面就等着吃苦头吧,不要相信气缸的缓冲能代替弹簧的作用

网友:
气缸怎么缓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