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斜齿轮有什么特殊的,为什么我算出来的齿顶圆都对不上

楼主(2025-02-20):
(图片)

网友A:
端面模数和法向模数,大概叫这个名字,他还有个变位系数
你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模数和法向模数,大概叫这个名字,他还有个变位系数
你怎么算的

放软件里算啊,和AI算的一样。就是对不上图纸的参数

网友(点评):
对的呀 我算下来 2个都是对的 他是斜齿轮 是不是忘记除以角度了

网友(点评):
你是用那个公式算的?

网友:
你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对啊,就是差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差了一点

齿顶圆少一点又没事

网友(点评):
得知道什么原因啊,是标注错了,还是特意标注成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软件里算啊,和AI算的一样。就是对不上图纸的参数

你是用哪个公式算的?

网友:
齿顶圆本来就不是严格尺寸,,只是加工深度的参考,,,,,

网友(点评):
那他标什么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