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电磁阀控制的气缸为甚麽往下掉?

楼主(2025-02-20):
双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先导式)控制气缸上下升降,现场反馈的情况,在失电的时候气缸会慢慢往下掉,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询问电磁阀厂家的人时候,他们说会有记忆功能,实在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又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要保持得选三位的,如果要断电保持那要选中封式的才能保持。保持时间和密封性好坏有关。

网友(点评):
双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不是能记忆位置么

网友:
气缸下坠和线圈失电没有关系。线圈只是控制电磁阀的工作位,你这个工况又不是单电控电磁阀,没有失电弹簧复位功能

网友(点评):
有关系,现场情况是线圈失电 气缸下坠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做过问题排除。排除气路问题?新的电磁阀对比?

网友(点评):
这个电磁阀用啦两月都没出问题,就这两天出现这状况

网友(点评):
那这个大概率就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电磁阀坏了,换个呗

网友:
往下掉不是很正常么?即使用三位阀+诱导单向阀或其他的气路模式,时间久了照样往下掉。

网友(点评):
双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气缸下掉的原因是电磁阀阀芯的蠕动么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刚没仔细看问题,我以为是断电+断气了。现在只是断电,那理论上确实是不会掉落的。

网友A:
三位阀,要中位才行啊。最好加个锁紧。

网友(点评):
双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即便掉电,压力气一直通着,为什么气缸还下掉

网友:
两位五通内先导电磁阀,如果控制的气缸是垂直安装,断电不断气时,活塞杆自重+气缸顶升的重物会有一个外力,导致管路内部压力会出现压差。
此外,除非是零泄漏电磁阀,标准的两位五通电磁阀本身就会有泄露。
综上,当活塞杆受力下压,加上电磁阀微漏排气,气缸自然就会往下掉。水平安装,气缸回缩可能性不大。

现有工况,如果想改善断电不断气,气缸下落的问题,需要更换为三位五通电磁阀:
1. 选择品质较好的三位五通中央封闭电磁阀,价格略贵;
2. 选择品质一般的三位五通中央加压电磁阀,经济实用。

网友:
气缸有内泄漏,电磁阀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位阀,要中位才行啊。最好加个锁紧。

气缸有缸筒,有活塞,进气出气截面积不一样大啊。加上气缸本身有重力。

网友(2025-03-31):
首先两位五通双电控(记忆功能)是指线圈1和线圈2分别在通电时 阀芯换向位置就在那边停留 断电后一直保持着,和你说的气缸需要保持在某个位置不动是不对的,如果需要气缸短暂时间保持在某个行程位置 需要用三位置的五通电磁阀进行控制 如中央封闭型或者中央压力型  这两种需取决于你的气缸类型 大多为前者

网友:
这根阀没关系,你可以选个导向阀装在气缸上不就完事了。但也只能保压40分钟左右

网友(2025-05-06):
换一个方向试试呢,毕竟断电情况下是靠弹簧作用

网友:
三位五通中泄+诱导止回阀

网友:
哪里漏气吧,密封不好,换个试试。

网友:
上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