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个图形叫什么?被用于传感器检测的零件为什么做成这个形状...

楼主(2025-02-20):
大家好,请问这个图形扇形部分叫什么曲线?被用于传感器检测的零件为什么做成这个形状...

网友A:
猜一个,凸轮旋转顶起一个类似指针的零件,用于指示数值

网友(点评):
凸轮起点到终点距离,数值由小到大,可以检测传感器感知距离,

网友(点评):
对,是这个意思,你表达得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个,凸轮旋转顶起一个类似指针的零件,用于指示数值

谢谢大哥回复,我想画这个凸轮,曲线叫啥啊,功能就是传感器检测他扇形这部分输出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个,凸轮旋转顶起一个类似指针的零件,用于指示数值

哦哦,大哥你一说我知道了,这个红色的中心线分别是以0.5为增量不断变长,然后角度一样,这样画出来的扇形,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回复,我想画这个凸轮,曲线叫啥啊,功能就是传感器检测他扇形这部分输出模拟量

先把那些红线画出来然后用样条曲线连接所有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些红线画出来然后用样条曲线连接所有端点

收到,谢谢哥

网友:
制袋机放料位移传感器的铁片片,没啥讲究,那玩意又没啥精度要求

网友:
理解比画更重要 红线部分应该是工作部分 知道作用 自然知道该怎么画 怎么去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