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轴上滑动轴承位置外侧,开了一个小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5-02-20):
求助帖,轴上滑动轴承位置外侧,开了一个小槽,是干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油槽呢

楼主:
不是,滑动轴承没有挡圈,而且它在轴承外面,离轴承盖20多mm

楼主:
不是吧,它在轴承外面,离轴承盖20多mm

网友:
展示装配体的截面图更容易知道其结构目的

网友:
一般都是油槽啊

网友:
最好有装配图 是油槽还是装配标记这类的

网友:
加润滑油脂的

网友:
精度要求的分界线,比如,轴承挡区域2-4丝,  凹槽另一端5-10丝

网友:
你看下你们的滑动轴承座那块,有没有供润滑油的就知道了

网友:
外圆磨的分界线吧,槽一侧尺寸小一点方便轴承安装

网友A:
其作用会不会是:阻断渗漏的油污流到安装端去。让渗漏的油污顺着这个槽滴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作用会不会是:阻断渗漏的油污流到安装端去。让渗漏的油污顺着这个槽滴下去。

渗油,直接就甩飞了把,应该不会顺着轴流动

网友:
载图用箭头标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