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是按照130度设置,还是按照50度设置k因子,不需要具体k因子大小,只想知道...

楼主(2025-02-21):
请问图中是按照130度设置,还是按照50度设置k因子,不需要具体k因子大小,只想知道是按照130度设置还是50度

网友A:
我认为是50度,实际生产就是折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50度,实际生产就是折50度

你要是知道软件是怎么利用K因子计算展开的,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
130度   K因子是固定的又不会因为角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
你出图的时候标注好角度就好了

网友:
130度   K因子由折弯R的大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