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液压问题

楼主(2025-02-21):
做了个翻转架,水平0到70度,用液压缸直接推得架子转动,现在从70度到0度运动过程中  快到0度的时候,抖动厉害。调不好,回油管路增加了个背压,感觉抖得更厉害了。啥原因,有啥好的办法不

网友:
可能情况:
1. 负载超过气缸负载。
2. 节流阀方向用错。

网友:
加个排油节流试试

网友:
翻转架用液压?为什么不用电机,电机加涡轮,有自锁,运行平稳,好控制,
用液压,有偏载,很以控制

网友(点评):
油缸便宜呀,我做过一个管节翻转架,第一套就是电机带减速机的,两个减速机就是十五万了。

网友(点评):
商务报价太低了 整机报价 硬件成本才3万 还不够我钢管的钱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0°的受力方向有问题,就和剪叉升降平台一样,有最小起升角度限制

网友:
几条油缸,重心是不是偏了

网友(点评):
2条 精度肯定不好 不同心

网友:
超负荷就抖了

网友:
这个位置的受力角度不合理了。
重新布置油缸位置。

网友(点评):
水平位置力矩最大,改变不了 所以当初回油想加个背压 结果加上去 回油受堵 感觉更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