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27)——焊接螺母

楼主(2025-02-22):
图片是一个常见的用螺母与机架焊接而成的底脚固定结构。当采用M16及以下规格的螺母时,应该优先选用焊接螺母。
诚以此作分享。

网友:
图2 的方通内侧焊接螺母,是第一次见,

一般是方通下面焊接一块10mm左右的板,

网友:
小公司第一123种并不好焊,除非采用电阻焊。
建议采用加大圆柱形螺母

网友(点评):
点焊的场合

网友(点评):
大的还好点焊,小的麻烦

网友:
方管内的螺母是怎么焊接的?点焊?

网友(点评):
点焊,作用只是止转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