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标注怎么理解

楼主(2025-02-22):
新手请教这么标注什么意思,这是公司委外做的零件图上标注的

网友:
给个半拉图,绝世高手也看不出来啥意思

网友:
尺寸线是虚线,倒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个一半的图纸是真没看明白

楼主:
零件图大致如图,所有的标注在上面帖子两张图上都有了

零件简图

零件简图

网友:
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本来工程制图标准是为了让大家----大部分人都容易理解、读懂。各家自成体系,目的是是什么?  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A:
你看下0.1那个尺寸是不是要求比基准A那个面高0.1

网友:
装配图吧

网友:
我猜应该是要求尺寸45.5箭头指的那端,要求高度在0.1-0.15范围内,45.5是基准,实际制作要求做到高度45.6-45.65之间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侧加工时的要求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0.1那个尺寸是不是要求比基准A那个面高0.1

不是,标的A面是斜面